厂方电动松闸装置解决了

楼主(2019-02-26):
电梯电动松闸装置,厂方让供应商来处理的。把电池全部更换,充电升压板全部换新。时间才是检验产品的真理。

网友A:
时间证明你使用劣质产品是不行的。

网友B:
换了保证不会漏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实话,我只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厂方说两年内没问题。

楼主:
左边是以前的,右边是新更换的。再加了个开关电源。

网友C:
旧的用了几年,

网友D:
这次电池安装的位置有没有改变?
或者说有没有应对漏液的措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使用才一年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还是原来的位置。只是电池进行了更换,也没有其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