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6与224可以做主站吗

楼主(2019-02-26):
226的可以和224做主站,从站吗。

网友A:
你没有讲清楚用什么协议。
MODBUS RTU是可以当主站和从站的
如是PROFIBUS-DP,只能当从站

网友B:
可以!
走Modbus RTU协议、PPI协议、自由口等都可以!

网友C:
这两个之间可以做主从通讯。

网友D:
当然可以了,不要profibus就行

网友E:
224一个口既可以做主也可以做从,226有一个口0口即可主也可从,1口只能从。MODBUS协议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下班,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