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套两轴伺服控制的设备,很怕操作工撞车

楼主(2019-02-26):
想把伺服驱动器的过载电流调小点,好像找不到, 驱动器型号是XINJE DS3-20P7的

楼主:
希望略高于正常电流能及时停车

网友A:
什么样的机构,会造成撞车,这个不应该是电流判单撞车,而是控制动作、走的路径不让能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机构,会造成撞车,这个不应该是电流判单撞车,而是控制动作、走的路径不让能撞车。
这么说吧,数控机床都不能避免操作失误撞刀,我这个同样不能,可能的办法都想过了,

1、对刀不正确,刀补输入不正确。
2、程序选择错误。
3、工件没装正、没装到位;拿错了工件。

网友B:
不可以做个限位吗,在撞车时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做个限位吗,在撞车时停止。
前面说过了,不超限也有可能撞东西

楼主:
正常操作不会撞,就怕操作失误,我干过机加工,初学失误难免

网友C:
加上机械极限限位

网友D:
DS3有个防堵转报警功能,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机械极限限位
怎么总认为是超限呢?不是这种基本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