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6):
将旧伺服器参数一项项读出,然后写入新伺服器参数中,是否就可以了?还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主要就是参数,接线,驱动器参数有很多,但需要更改的就几个,其它很多用默认的就可以。

楼主:
谢谢这个版主!

网友A:
J2S有对应的伺服调试软件,可以将老的驱动器参数读出,再写到新的驱动器中,这样操作方便。如果通过面板一步步查找哪些是要更改较麻烦。
这个老产品现在属于停产产品,现在很难买到了。

楼主:
谢谢此版主!
有一个调试软件,曾经使用过,用USB和电脑连接,连接线是自制的,不成功。
看了一下手册,好像共75个参数,慢慢试吧。只要再没有其它需要特别注意和需要特别操作的项目,就好办。
再次感谢此版主。

网友A:
手册中的与电脑连接的电缆接线图如下,这个电缆可以自已做,是串口的
串口或是USB接口的标准线,网上也有厂家销售

网友B:
主要是看看你伺服是怎样控制的,用的什么控制模式。

网友C:
位置控制主要是电子齿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过一个USB转串口线+驱动,试过不成功。
这次再试一下。
感谢此版主!

楼主:
愿闻其详。。。比如,不管是什么控制方式,把所有参数一个不漏,全部照抄进去,应该没问题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位置控制。
把所有参数都复制过去,可以吧?

网友D:
一般在现场换都是手输,带电脑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位置控制。
把所有参数都复制过去,可以吧?
这样可以,就是相对麻烦些。

网友E:
有专门的USB线卖,几块钱,用软件复制又好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USB线卖,几块钱,用软件复制又好又方便
MR-J2S驱动器调试电缆,不是单纯的USB线,即使是外面销售的USB线,一端是USB,另外一端是连接伺服专用接头的20芯线。几块钱应该买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USB线卖,几块钱,用软件复制又好又方便
MR-J2S驱动器调试电缆,不是单纯的USB线,即使是外面销售的USB线,一端是USB,另外一端是连接伺服专用接头的20芯线。几块钱应该买不到的。

此版主请教:

1、J2S-600A的参数管理,分为三段:一、P00-P19,为一般参数;二、P20-P49,为扩展参数一;三、P50-P84,为扩展参数二。
2、其中,一般参数可以正常显示、写入;扩展一、扩展二是否显示、写入,由P19的取值决定(扩展参数一、二设置完成后必须重新上电有效)。
3、现在,按照手册,P00-P19可以正常显示、写入。但将P19=000E(设置使能显示、写入扩展一、二),或者P=100E(设置使能显示扩展一、二),均不能显示扩展一、二参数。不知因何?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USB线卖,几块钱,用软件复制又好又方便
MR-J2S驱动器调试电缆,不是单纯的USB线,即使是外面销售的USB线,一端是USB,另外一端是连接伺服专用接头的20芯线。几块钱应该买不到的。
主要是伺服器一端的插头比较特殊,不易购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USB线卖,几块钱,用软件复制又好又方便
一般都是USB转RS232的线和驱动;
伺服器一端的插头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USB线卖,几块钱,用软件复制又好又方便
手册给出的线,是电脑端。。。RS232的9针,或串口20针,伺服器端。。。特殊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USB线卖,几块钱,用软件复制又好又方便
请提供链接,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40b1174asDRmTl&id=562972849897&ns=1&abbucket=11#detail

网友E:
你可以参考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我没有用过J2的伺服,但是我的编程线都是叫卖伺服的配送的,每种都有做好的,说明就有卖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暂时没有用过J2的伺服,你可以直接打到三菱技术中心,我一般都是这么干的,他们会详细解答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买了一个试试。

楼主:
已经咨询过三菱公司,答复:MR-J2S-60A-RY271(旧伺服器)为采购用户特殊定制型号,不提供扩展参数的读取显示功能;并且,三菱公司的J2S系列伺服器配套软件也不提供该“特殊型号”伺服器参数读取显示功能。如有需要,请咨询采购方。
此伺服器是国外一家针织设备配套。
看来,由于特殊用户的商业技术数据版权的原因,想更换伺服器,用读取旧机器参数写入新机器的方法,行不通,到此为止。

楼主:
如果,确有原机J2S-60A-RY271用J2S-60A代替的必要,另一种思路是:可不可以把旧伺服器电路板上的2个大主控芯片换到新伺服器上,实现参数的整体搬迁呢?板子上没有其它专用存储器芯片(实际上是有的,在IGBT下面),参数(数据)应该是保存在主控芯片上的。电路板硬件,没发现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