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6):
新买的屏用SD卡下载图片,没有反应,没有下进去。

网友A:
楼主那个品牌,什么型号,最后附上图片,还有就是你的图片格式

网友B:
新的SD卡需要格式化成屏能识别的格式:开始=》运行=》输入command进入DOS系统,输入
format/q g:/fs:fat32/a:4096
g是您的SD卡的盘号
注意:一般鼠标右键点击的格式化是无效的(win7系统输入cmd)一般情况SD卡大小1-16G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