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6):
请教各位师傅,等离子切割机主电源有320V直流电输出,有空气输出,高频板上有高压输出,就是不能切割,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按割枪头上的按钮接触器会动作吗?

网友B:
1.查电容。
2.调电路板上电弧间隙

网友C:
不会是地线没好吧

网友D:
你说的不能切割是什么情况?比如你按枪上的按钮有没有电弧喷出?如果没有电弧那机器里面的高压板有没有放电?如果有电弧喷出但是不引弧是不是地线断了,或者枪里面的主输出线断了,再就是后面的气压表调多少气压?按的时候电磁阀动作没有?再就是你的320V电压怎么测的?测这个电压很危险的,要将高压放电电路断开再测,否则有高压输出烧坏万用表,或者人身安全,
请楼主详细说一下故障现象再分析。

网友E:
很可能气压不够,

网友F(2020-04-05):
回复 网友D:
师傅,如果是不接气泵,按开关从割头看里面有弧光,但开气后切割一会有弧一会没有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师傅,如果是不接气泵,按开关从割头看里面有弧光,但开气后切割一会有弧一会没有怎么回事,
帖子很长时间了  现在还在用吧压力保持在八到六个左右。这东西不宜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师傅,如果是不接气泵,按开关从割头看里面有弧光,但开气后切割一会有弧一会没有怎么回事,
帖子很长时间了  现在还在用吧压力保持在八到六个左右。这东西不宜坏,
不要测量切割枪头 有高压。

网友F(2020-07-06):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用万用表测枪头炸了,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