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现场电气柜安装图片

楼主(2019-02-26):
  这两天一客户反应现场使用三菱PLC现场有技术问题,今天安排公司同事去了,看到了现场传回来的图片,这个电箱还是比较大的,电箱中元器件也较多,PLC也用的比较大,FX3U-128点的,还加了很多模块,但是在安装位置上应该是没计划好,发现PLC尽然竖着安装了。
  这样安装,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肯定是不规范的,但电箱中这么多东西,客户估计也是不愿意更改了。

网友A:
也是为了节省成本,正常用Q或者L的能好点

网友B:
估计是横着一排装不下吧。
不过三菱的小型PLC居然有这么多点的主机,真是壮观,一直用西门子,SMART最多60点,1200更坑爹,居然只有24点。

楼主:
对于PLC设计,除了要看编程手册,了解指令怎么使用、程序怎么编写,
其实三菱也有提供其它的手册,比如硬件手册,这个手册里面会有关于安装方面的说明,
硬件手册可能有时会被忽略。

网友C:
三菱的这样装应该也是可以的吧,我看见过ET200S站点也有这么装的,也是很长很长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这样装应该也是可以的吧,我看见过ET200S站点也有这么装的,也是很长很长的样子!
技术上不要用“应该”,“可能”这样的字眼,请参阅相关硬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横着一排装不下吧。
不过三菱的小型PLC居然有这么多点的主机,真是壮观,一直用西门子,SMART最多60点,1200更坑爹,居然只有24点。

FX3U主机左右都可以扩展,右边扩展的是模块,加I/O主机最大控制256点,特殊模块可以到8个特殊模块(每个模块占用8个点容量),左边还可以加上各种设配器,这个配置中加了一个FX3U-232-BD通讯板,以及一个FX3U-485ADP-MB通讯设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这样装应该也是可以的吧,我看见过ET200S站点也有这么装的,也是很长很长的样子!

三菱的硬件手册上有这个图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横着一排装不下吧。
不过三菱的小型PLC居然有这么多点的主机,真是壮观,一直用西门子,SMART最多60点,1200更坑爹,居然只有24点。

一排排不上,三菱有提供一个转换的电缆,通过电缆可以调整下位置。

网友D:
三菱一个扩展模块延长链接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