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6):
一泵站, 两段10KV进线,有三个电动机出线柜300KW/10KV, 下接三台软起柜外加对应的三台就地补偿柜。
开始接电话管理方什么都没说,直接说供电局判断是1#电机问题,直奔现场询问得知软起柜根本就没按启动,是电动机出线柜送电了直接跳高压进线柜了,但我还是拆了电机线,测绝缘,电阻,信号线均正常。2#,3#正常位II端母线供电,1#电机为I段母线供电。
下午供电局,开关柜,安装方,管理方,设备方人员悉数到场,期间叽里呱啦一通。。。最终怀疑电动机出线柜到软起的电缆,也有可能是并到软起进线端的补偿柜电缆有问题,明天拆电缆检测。

网友A:
这柜子看起来壮观

网友B:
高压微保不是可以查跳闸的原因吗

网友C:
怀疑是1 高低压断路器的保护配合设置不合理;2 电源变压器发生故障,例如匝间故障。3 低压断路器拒动

网友D:
最后一图是软启动器柜?
看看高压进线柜继保有什么报警?
线缆故障可能性不大,先断开电容柜看看。
我遇到过电容坏了导致不能合闸。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是啊。配电室设计的挺好的。我们的配电室,电缆沟,雨季,得用水泵排水。

网友F:
是不是补偿电容柜有问题?

网友G:
电动机柜改试验位置合闸,看看软起柜子跟电容补偿柜的动作情况看。还有就是看看综保的故障记录看,什么信息触发的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微保不是可以查跳闸的原因吗

原因有, 最后一图,2月23日,下午14:45,低电压动作,但该原因不是直接原因,还是要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1 高低压断路器的保护配合设置不合理;2 电源变压器发生故障,例如匝间故障。3 低压断路器拒动

保护设置不合理不会这次出问题,五天前运行过的。
10KV直接进线经过PT柜,变压器问题不会,送到电动机出线柜才出的问题。

不过软起控制柜中的电压互感器10KV/0.1KV这个倒是有可能,因为一次侧是主电路。还有一些与一次侧直接相连的仪表应该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图是软启动器柜?
看看高压进线柜继保有什么报警?
线缆故障可能性不大,先断开电容柜看看。
我遇到过电容坏了导致不能合闸。
这是一次方案图,电容出问题的几率应该小,除非接触器闭合,主回路出问题的话除了电缆,还有晶闸管我还真想不出还有哪些地方会有问题,不知道大家又没别的经验或者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动机柜改试验位置合闸,看看软起柜子跟电容补偿柜的动作情况看。还有就是看看综保的故障记录看,什么信息触发的跳闸。
试验位置开关没问题的,可以正常操作。综保记录报“低电压动作”

网友H:
“低电压”有不有可能短路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配电室设计的挺好的。我们的配电室,电缆沟,雨季,得用水泵排水。
这都看出来了,我倒没注意,改天再拍个整个房间的照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电压”有不有可能短路引起。
这个得要看综保说明书中的逻辑了,暂时还不清楚。

网友I:
动作的开关保护都有故障记录,进线开关与电机出线分开关都要检查一下综保,有几个开关动作了,进线应该是速断跳闸,看各开关综保有没有保护动作了,应该有分开关动作了

网友J:
期待处理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期待处理结果
我今天没去现场,走不开。开关厂家和安装单位的人在查,等合适的时间我再电话咨询下

网友K:
是不是由于一号电动机出线柜的控制电路有问题导致一段高压柜的控母电压和合母电压降低引发断路器跳闸?期待结果。

楼主:
下午准备再去现场,目前对方说电缆绝缘电阻已经测过,没问题,排除,原因继续找,各位还有什么对策出下我参考下。

楼主:
通过与运管单位实际操作人当面沟通,完善帖子,跟大家说下结果:

I段母线柜体排布如下:
进线隔离柜-进线总柜-计量柜-压变柜-变压器柜(10KV/0.4KV站用电)-1#电动机出线柜-母联柜,II段我就不说了。从1楼图中可以看出。

2/23下午14:45,I段母线电动机出线柜送电跳闸,进线总柜,变压器柜,电动机柜全部跳闸.
故障记录只有1#电动机显示“低电压保护动作”,但实际的“低电压保护动作”应该是在进线总柜直接跳闸后电动机出线柜的自我保护动作,这个“低电压”并非由电动机出线柜直接引起。这三个柜子(进线总柜,变压器柜,电动机出线柜)开关跳闸后工作位置,没再进行合闸操作,跳闸后也没摇出来。

事后1供电局人员到现场,送了两次电没有送上(这个送电是指供电局的人将电送至I段母线进线隔离柜),然后该人就到泵站用电现场和泵站运管单位的某人一起检查,时候说是水泵电动机问题,这个结论听听就好。(电动机出线柜下端接有高压软起柜,水泵都没有启动命令输入)

后来就有了我发的这个帖子,我想到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如果第一次跳闸后那三个柜子的开关没合闸后面两次供电局送电还没送上的话可想而知,基本可以排除泵站测I段柜体的问题了。无非就是电源进线到泵站进线隔离柜之间出问题,而不是他们说的“电动机有问题”或者我上面说的“电动机出现柜到软起/补偿柜侧的电缆可能出问题”。

昨天下午请过多方请示/批准/同意,尤其是供电局那边的同意后,再次检查,逐柜送电,居然好了,启动三台水泵工作均正常,至于为什么跳闸至今不解。

网友H:
这个问题若如此,可能暂时只能存疑,继续观察了。

网友L:
10kV的低电压保护一般是取PT柜的PT二次电压,电压低于保护动作值时,使电机出线柜跳闸,你可以查查PT柜的一二次熔断器是不是动作了,或者PT有二次小开关忘记合闸了(可能性很高)。

网友B:
这样的隐 性故障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