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源板供电,电源部分吱吱响,求各位大神给个建议【西门子430,22kw】

楼主(2019-02-26):
输出没问题,5v和24v都有就是吱吱响,
求各位师傅给个建议

网友A:
一般是变压器磁芯松。很多开关电源都有响。

网友B:
24V和5V电压正常不

网友C:
不知楼主所谓的吱吱声是什么样的,有可能是电路板哪里虚焊吧

网友D:
看下是不是哪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E:
吱吱声是以前的开关电源的特征,现在的很少,建议你看看变压器,电容可以换一下试一下

网友F:
有性能不好的电容,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吱吱声,有可能开关电源负载重,反馈电路与稳压电路有问题,影响了开关管的开关频率,开关管开关速度变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常的

网友H:
声音可能是负载重了。电源频率低了

网友I:
开关电源吱吱响一般都是由于振荡电路和反馈电路的电容变质导致的。个见

网友J:
检查开关管驱动波形前后沿有没有变形,如果开关管温度上升过快,检查22R贴片电阻;
如果开关管温度正常,看看UC3844的(3)脚外的贴片三极管是否性能不良。

这两处问题较多。不过,有部分这种MM430板噪声就存在。

网友K:
回复 网友I:
西门子变频器,有些这种电源板确实存在电源吱吱叫的问题,开始也怀疑过,不过电压都正常也就不管了

网友L:
这种通病,把电解电容全换了就好。

网友M:
解决了吗?弄过两次没显示的,把与3844的7脚相连的贴片电解电容换点就好了,你这会不会也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N:
一般是电解电容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