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6):
工频350KW熔铜炉三相电流不平衡,如何调节补偿电容达到平衡?

网友A:
建议增加电容器容量和个数调试试一下

网友B:
工频炉,估计你得检查一下发热元件了,和补偿关系不大

网友C:
是不是你加热原件有坏的,负载不均,导致电流不平衡呀。

网友D:
检查一下,加热器的电阻值,看看是不是相同;再者检查是否有个别地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