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6):
之前是正常的,但今天我装了个gxwork2,电脑中同时有了这两个软件,现在突然发现gxdevelop就连不上了,报指定路径受制约不能获取PLC类型

网友A:
我也安装了两种,一切正常。

网友B:
重启后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卸了都重装还是如此,只能连gxwork

网友C:
尝试一下:先安装GX Developer,然后再装gx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这个顺序

网友D:
我的古董机安装了这两个,正常,新机WIN7 也有两个,都正常,三菱软件还是比较亲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卸了都重装还是如此,只能连gxwork
那就这样子楼,反正gxwork也能打开GX Developer的程序

网友E:
最好安装路径要分开。。

网友F:
我的XP系统,这两个软件都安装了,全都正常工作。因为重装系统,安装了好几次了,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