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自动生成线号

楼主(2019-02-27):
从学习用Eplan以来也有一段时间了,电气原理图能画了,但都没有链接设备,出不了端子图,跟别说2D、3D布局和接线图了……
小公司,用的不多也到无所谓。但是这个自动生成线号的功能一直很让我纠结。
我们公司内部流传多年的编号习惯,主动力线RST后面带数字,到用电设备的UVW加数字,然后控制线220V的用LN,24V的用V+V-。
Eplan这个自动放置线号功能,每次都放很多多余的位置。比如黑盒的内部,比如绘在图纸上部用来表示母排的动力线。
然后自动生成的线号也只是数字编号(我没用对?)
我现在都是手动放置,然后一个个去填编号……
这个线号还没法表格式编辑。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照片,你是怎么无法实现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有的,公司用不到,个人也没去研究~

楼主:
所有的线号都是手动放置的。。。

还是刚才那张图,我把背景改了,用了“项目数据-连接-编号-放置-默认”命令,自动放置了很多连接点,然后我都不想要。

接着要是选“项目数据-连接-编号-命名”命令,就会从000开始+1编号

网友C:
在那个自动连接编号里面筛选器里面选择显示,通过页号及

网友D:
没用过这软件,如果是手动放置的话放一个编辑一个或者放完一个类的元件再直接编号

网友E:
你的线号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通过定义电位来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能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F:
楼主可否分享下你的软件

网友G:
EPLAN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大牌的电器元件的立体图?

网友H:
自动放置线号需要严格按照EP规则来画图的,不是随便画就可以自动放置线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否分享一下Ep的规则或者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说实话我的是盗版,这个论坛是不建议发布盗版的。只能说百度上大把,用心找找。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发我邮箱吧275490806@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