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7):
E300内部一些 控制参数面板设定好后,PLC运行大概10分钟后,参数就没有了,设备停止了。 要是在运行还要重新输入一次,也只能使用10分钟左右,,这个设备使用大概有7-8年了,最近才有的这个现象。有没有遇到的情况,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FX2N用的电池量一下电压;

网友B:
7-8年可以考虑换一块电池了。

网友C:
更换电池试试。

楼主:
电池已经换新的了,还是这种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池已经换新了,参数还是没办法保存。

网友D:
估计是plc快到寿了。换吧

网友E:
我认为应该是屏有问题,数据不能存储,切割机的屏有问题和这个现象比较相似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问题后来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参数保存在PLC还是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里面,一些控制的变量。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否考虑换成同型号的新PLC试试?
OMRON?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否考虑换成同型号的新PLC试试?
OMRON?
这是三菱的,正常是换3u的,2n的只有二手的了。

网友G:
应该是PLC问题,买一个3U 16MR的换上

网友B:
回复 网友F:
那就换一个啊
这种成本应该不高吧

楼主:
谢谢大神的意见,plc换新了,就差装机测试了。有消息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