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入某个行业

楼主(2019-02-27):
  先向各位打听一下,关于RS232无线传送,我现在有一个设备,用二个RS232通讯的激光传感器,检测产品的尺寸,目前是用线控,但是生产线上拖一条线总是不方便,所以就一直想改用无线传输,传感器到电脑距离不大于15m且无其它阻隔,要求能实时进行数据交换。电脑要能启动传感器,传感器要把当前数据实时传给电脑。有用过的帮我推荐一款稳定的无线通讯模块。谢谢

  做设备多年了,这些年也一直在卡车车桥行业里面做一些装配和检测设备,虽说有单做,但是量都不大,现在手上有十几个产品,每种产品的到现在的总量也就几十台,有些产品一条线产线也就一台。所以做得非常辛苦,只能说是不饿肚子。想想现在的工业上,每个行业都有人在搞自动化设备,很少有空白,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行业需要自动化设备的。
  我想要是能弄一个信息交换的什么协会或者什么群的,那是不是更容易找到切点呢?做自动化的,如果做单机那是非常的累,如果进入某个行业那就轻松多了。

网友A:
多年前用过这种无线模块,是否满足要求不知道,我们当时做的水利项目,对实时性没什么要求,所以只要稳定运行就可以,再早还用过桑荣的类似模块。

网友B:
自己单干,还是有个团队,发挥群策群力
我帮助的一个老板,开始只做定制设备,进过几次调试,发现基本要求完全一样,只是有少许不同,比如NG剔除,这家用气缸,哪家用电机,伺服......结果,PLC程序,屏程序不能通用,控制箱也不能互换
在了解后,统一一个控制箱,一套程序,只是最后调试再根据客户,现场端子接线位置不同,屏设置不同。
设备也从6个品种到现在20多的,用户也从食品,扩展到药品,饮料,饲料......多个“进口”行业。
软件也升级到6.0

您看一下,行业有没有共性,其他行业或许能用(或稍作修改)

网友C:
很早以前试用过数传无线模块,400M,功率比较大,为了远传.试用效果不太好,数据传输还可以,因为功率太大,成为干扰源,直接搞死计算机或者设备,而且没有复杂的编码和调制,感觉数据容易受干扰.当然,估计无线委员会也会找上门.
后来远距离也参与过微波对射.等等.
现在想用的话,我会这样选择.现在无线最多的是wifi,2.4g(zigbee类,蓝牙等,当然wifi也是),gprs,其它红外激光微波先不说了.
要我选,15m无阻隔最适合的是串口转wifi直通.理由是wifi最普遍,开发容易,比蓝牙感觉要稳定效率高.
这种产品很多,某宝很便宜可以试试.不知楼主的二次开发能力怎么样?如果是要工业级稳定的,那先试了再买好的.总之推荐这种方式.

网友D:
232能不能替换成WiFi呢,AT指令控制,电脑这头插一个,设备上插一个,范围内通讯是很稳定的。
或者用蓝牙也可以的啊,15米距离蓝牙也能满足要求的。
232点话只能先吧232转成无线在去连。
好像还有个无线协议叫433协议,这个没了解过。

网友E:
可以用研华EKI-1351 232无线服务器,这个模块可以说是专门给带232 或485转无线通讯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研华EKI-1351 232无线服务器,这个模块可以说是专门给带232 或485转无线通讯用的。
可以实践

楼主:
好的,谢谢所有回复。

网友G:
其实很多行业都是有交集的

网友C:
楼主的产品不少了,产量太小。不知道是需求不足呢?还是楼主的推广不够?一条生产线就一台,那一个厂有几条生产线?有多少这样的生产厂?楼主不妨把自己的产品整理一下,搞清定向,注重一下市场开发,把技术往销售发展,规模化一下。另外,楼主做了这么多产品,也应该延续了一些年头,也该走走旧客户,为客户升级。总之,有产品,就开拓市场,往经营方向想。守住自己的行业也可以,应该有一定人脉了,想法让老客户介绍新客户,做一些产品样本 发发广告。

网友H:
无线很难保证数据没有错误,还是用有线好

网友C:
我不编辑了,接着回(鄙视积分1秒)。就比如汽车行业,我在高中同学群,看到一个同学做汽车配件(电子),又有另一个同学,做汽车检测,说经常接触车企老总,就想撮合他们俩。虽然没成,但是个机会。假设哪天同学又问起我,我也知道楼主做什么产品,说不定又萌生机会碰出火花呢。所以,酒香也怕巷子深,楼主不妨借论坛宣传一下自己的产品系列。
至于协会群,因为以前对协会有偏见,没参加过。各种行业展会看看,现在还兴朋友圈,据说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编辑了,接着回(鄙视积分1秒)。就比如汽车行业,我在高中同学群,看到一个同学做汽车配件(电子),又有另一个同学,做汽车检测,说经常接触车企老总,就想撮合他们俩。虽然没成,但是个机会。假设哪天同学又问起我,我也知道楼主做什么产品,说不定又萌生机会碰出火花呢。所以,酒香也怕巷子深,楼主不妨借论坛宣传一下自己的产品系列。
至于协会群,因为以前对协会有偏见,没参加过。各种行业展会看看,现在还兴朋友圈,据说有用。

谢谢。我是做卡车车桥生产线及相关的装配检测设备,由于行业相对小,所以量不是很大,在行业里面也算是小有名气。我们也不有业务员跑业务,基本上都是客户自己找上门来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实力,这些厂家是不会来的了。客户知名的有:宇通、三环、青特、红岩、中联重科等等几十家吧。

网友I:
昨天去上海国际会展中心看到几家在推广这个

网友J:
楼主是大神啊,楼主都谦虚问怎么入行;让我是无法自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