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7):
问下各位是不是通讯电缆坏了?

网友A:
还有其它的300 CPU吗?有的话试下;

网友B:
建议楼主查看系统的设备管理器中(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能否识别到PC Adapter USB
如无法识别到设备
更换电脑的另一个 USB接口连接(USB2.0),如为台式机建议使用机箱后侧的USB接口,前面板接口有时会供电不足。

网友C:
电缆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D:
换根电缆线试下可以不

网友E:
重启软件试试看。有很多是有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识别,提示没有驱动程序

网友G:
电缆不贼,换一根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