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X PLC如何导出指令表

楼主(2019-02-27):
松下FX PLC如何导出指令表,以word形式导出,找了半天只有显示,没有导出选项。又或者可以直接转成三菱的,用三菱软件导出来也行。

网友A:
松下跟三菱的指令都不一样,不可以转

网友B:
这个PRO软件没有用过,也要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什么方法用松下的软件导出来

网友C:
我也没有用过这个软件,所以也是无法回复你。

网友D(2022-05-24):
题主解决了这个问题没?
我也再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