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300变频器报09欠压

楼主(2019-02-27):
各位大哥,我最近有一台小变频器一上启动就报欠压故障,启动不起来。面板监控电压显示290多伏,我测直流母线电压倒是正常560多伏,启动时继电器也没吸合声,应该是低压保护cPu禁止启动,道理都明白可无从下手,求高手解惑,另外电压反馈检测元件在哪呀

网友A:
什么品牌的

楼主:
汇川300的

网友B:
你都找到问题了,直接找母压检测的问题就行了

网友C:
从母线正极找取样电阻 一般电阻都比较大 往下找

楼主:
电压取样是从母线还是开关变压器呀

网友D:
一般都是从开关电源检测过去的,你看看是不是和5伏电源部分有一个和5伏的整流二极管反并联的二极管呀。

楼主:
谢谢提示,反并联二极管没找到倒是怀疑有一个电解电容坏了,换上故障消除了,稀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