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9-02-27):
我的图片格式都正确,也格式化卡了,但是为什么下载后还是原来的出厂图片

网友A:
检查工程,发现没有0号图片,没有0号图片屏不会下载图片。

网友B:
我不明白楼主要问什么,楼主问的是触摸屏吗?型号,厂家,图片上传到论坛,方便大家给你分析问题

网友C:
我用的台达的编程软件。下载程序的时候电脑上必须有关联的图片,位置还得和程序里调用图片的时候位置一样。把程序拷贝的其他电脑上下载,如果不带着图片一起拷走,下载完成就没有图片。

吐槽台达的触屏软件,难用的一匹,更新这么多版本也不说优化一下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DGUS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