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7):
工厂里有个CJ系列的欧姆龙PLC,模拟量模块一个通道接了重量传感器,
程序里监测直接就是重量值。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哪个大神指点下

网友A:
看操作手册之类的,读取,传送

网友B:
读取对应通道的转换值,再运算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模拟量通道读取的址的范围 跟称重传感器的量程做一个线性的转换关系就行了

网友D:
编程手册很详细啊,参看手册。

网友D:
CJ1W的模块参看手册:模拟量I/O 单元操作手册,里面有详细的单元设置,程序实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发现程序里没有SCL指令。

尽然是在IFIX软件中直接设定一个系数。 通道检测的数据,直接乘以软件中设定的系数,就是重量。 这样不知道误差大不,还得看看。

网友E:
他没在PLC里做运算
搞明白运算公式,直接乘以某个数,没问题的
与用SCL一样的,你可以看看SCL指令的运算公式,套用,这系数就有了,你看看与他那个数值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