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线

楼主(2019-02-27):
西门子200USB通讯线在win7下如何安装驱动

网友A:
看你的线的驱动了

网友B:
上西门子网站下一个驱动

网友C:
SIEMENS原装的与国内几十元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D:
1某宝上一般是找那家买的还找哪家要驱动。2下个360驱动,让其自动搜索安装。3仔细查看设备管理器下的com口属性,里面可能有一些关于转换芯片的信息。然后根据信息搜索驱动。4原装货当然上官网了。

网友E:
淘宝上多的是,原装更好。

网友F:
西门子原装的800大洋!

网友G:
记得原装的不用另外安驱动,软件里就有。

网友H:
原装的线,软件装好了,插上线就可以用,win7系统不需要安装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驱动盘,但是没有win7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了,我试试

网友I:
西门子软件里就有。

网友J:
安装软件时提醒安装。

网友K:
在西门子软件里可以选项安装。

网友L(2019-04-20):
回复 网友F:
这不是原装的,这是140元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L:
采购的说是原装的,花了800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采购的说是原装的,花了800多……
嗯,可以理解,单位都是这样子,我也是这个情况,这个编程线好使用,免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