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远程模块

楼主(2019-02-27):
MOV  HOF  D100
MOV  H111 D101
MOV  H222D102
这个是远程模块的允许转换,采样次数,请教,H0F  H1111  H2222,这个什么意思,手册没有查到

网友A:
和CC-link相关的远程模拟量?这你要看这模块型号找到手册,找到对应的远程写入数据地址的定义说明。

楼主:
查过手册没有看到

网友B:
总要说一下什么模块吧。为什么你们的签名会显示?

网友C:
目测是16进制数?

网友D:
讲了问题,连用的型号都没提供,怎么解答?

楼主:
AJ65s-64ad

网友B:
H0f, 表示1111,四个通道允许.
H1111,表示4个通道都是0-5V.
H2222,表示16次采样平均.

网友A:
将16进制的换成2进制,再到手册种去对应地址去参考,比如转换允许,转换成2进制,只看最低的4位,为1时表示允许,0表示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0f, 表示1111,四个通道允许.
H1111,表示4个通道都是0-5V.
H2222,表示16次采样
按照你说的换算成二进制,图片中的数字,转换成二进制,参照手册对不上啊

网友B:
我看不懂你的哦.
你说说你转二进制是什么意思?参照手册对不上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不懂你的哦.
你说说你转二进制是什么意思?参照手册对不上又是什么意思?
请教你的数据怎么得来的
H0f, 表示1111,四个通道允许.
H1111,表示4个通道都是0-5V.
H2222,表示16次采样平均.
 MOVP  H3  D200  允许转换
 MOVP  H50 D201  输入范围设置
 MOVP  H20  D202  采样次数
其中H3   H50 H20  代表什么含义,又是怎么来的数据。

网友A:
H表示16进制数据,这些数据在程序中是传送到普通的数据寄存器,但你要找到这普通寄存器对应的远程写入地址,这些地址是有特定含义,在手册中可以查到。

网友E:
楼上手册翻译过来的意思,应该是模拟量通道使能控制位的说明,按图片看最多只有4个通道。
3.6.2 A / D转换使能/禁止规范(地址RWwm)
(1)设置每个通道是启用还是禁用A / D转换。
(2)通过将未使用的通道设置为转换禁止,可以缩短采样周期。
例)只有通道1和3设置为启用A / D转换时的采样周期;
2(启用的通道数)×1ms(一个通道的转换速度)= 2ms
(3)根据初始数据设置请求标志(RY(n + 1)9)的前沿设置进行操作。
(4)默认设置是所有通道的A / D转换禁用。

H3转换2进制数是00000011代表只使用了2个通道,可以现场查看线路来证实。
H50转换2进制数是01010000,要根据手册查看是什么意思
H20转换2进制数是00100000,同样要根据手册查询。

抱歉,没用过三菱的远程模块,只能帮你这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不懂你的哦.
你说说你转二进制是什么意思?参照手册对不上又是什么意思?
请教你的数据怎么得来的
H0f, 表示1111,四个通道允许.
H1111,表示4个通道都是0-5V.
H2222,表示16次采样平均.
 MOVP  H3  D200  允许转换
 MOVP  H50 D201  输入范围设置
 MOVP  H20  D202  采样次数
其中H3   H50 H20  代表什么含义,又是怎么来的数据。
我哪里知道你这个要干什么?你难道不看手册的么?
 MOVP  H3  D200  允许转换,其中H3=0011,表示只用通道1和2,不用3和4
 MOVP  H50 D201  输入范围设置,5和0,表示通道2通道用户范围-10到10,1通道-10到10
 MOVP  H20  D202  采样次数,2和0,表示2通道16次采样平均,1通道4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不懂你的哦.
你说说你转二进制是什么意思?参照手册对不上又是什么意思?
请教你的数据怎么得来的
H0f, 表示1111,四个通道允许.
H1111,表示4个通道都是0-5V.
H2222,表示16次采样平均.
 MOVP  H3  D200  允许转换
 MOVP  H50 D201  输入范围设置
 MOVP  H20  D202  采样次数
其中H3   H50 H20  代表什么含义,又是怎么来的数据。
我哪里知道你这个要干什么?你难道不看手册的么?
 MOVP  H3  D200  允许转换,其中H3=0011,表示只用通道1和2,不用3和4
 MOVP  H50 D201  输入范围设置,5和0,表示通道2通道用户范围-10到10,1通道-10到10
 MOVP  H20  D202  采样次数,2和0,表示2通道16次采样平均,1通道4次.
牛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