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7):
可以编辑程序把运行俩字通过plc程序送到触摸屏上来显示吗

网友A:
可以。
但没那样用的。

网友B:
设定条件,使用触摸屏本身的文本显示不可以吗?

网友C:
屏上编辑文本“运行”,设置为隐藏不显示,PLC触发条件,发送屏幕,屏幕根据条件出发显示文本

网友D:
plc中间点控制显示或者放个指示灯之类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因为在这论坛有个梯形图,好像是。自己试验,结果没成。

网友E:
我看那个文本显示400C,好像是可以显示文字变量VB的

网友F:
触屏采用开关量触发显示(隐藏)文字,如果是TD400C文本,就要在PLC程序里面将字符串送入V地址。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没那样用的。
放盗版黑科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