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7):
向各位师傅请教MOV D3000F1 K4M32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将D(3000+F1)的寄存器地址的值按二进制写入从M32开始的16bits(K4)中去

网友B:
MOV就是mov了,没啥好说的。
D3000F1——D3000没啥好说的,F1是变址寄存器1号,合起来就是D(3000+(F1内容数据))。比如F1里面存的是K2,D3000F1就是D3002。
K4M32——M32没啥好说的。K4是4*4位,K1是4位。K1M32是指M32、M33、M34、M35合起来当半半个字用,K2就是一个半个字了,K4是字。
手册上有的,其实百度更快。因为我不久之前刚查了。

楼下说的对 我改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K4是单字吧?K2是单字节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顶你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