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电脑桌面变了。

楼主(2019-02-28):
早上起床,电脑桌面变了,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啥原因。谢谢

楼主:
大部分软件前有个白色砖块样。

网友A:
看来电脑卸载了什么东西,软件

网友B:
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上起床,电脑桌面变了,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啥原因。谢谢
如果自己没用过清理软件,有中木马或者病毒的可能……

网友D:
是不是用过360的智能桌面功能,然后卸载了

网友E:
估计是360搞的鬼~

网友F:
有个白色砖块样的是无效快捷图标了,快捷图标指向的文件或程序被你卸载掉了

网友G:
盘改名了?

网友H:
系统里丢东西了。

网友I:
应该是显卡驱动出问题了吧!

网友J:
可能是360清理太狠了?导致ico图标的缓存没有了?

网友K:
还有一种可能:你可能用了另外一个身份登陆计算机,不同的使用人会给出不同的桌面。

网友L:
应该是不经意间卸载了什么文件吧 ~·~

网友M:
安装了某款软件,联网时会自动更改桌面背景;

网友N:
桌面图标太多了。

网友O:
相应的软件升级了,原来的链接丢失了

楼主:
确实删了一些软件,360之类的。现在就这样了。不过程序还可以打开

网友P:
7,8楼列举出的可能性大,程序所在的安装盘盘符更改,文件被你卸载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另请注意这些变了的图标应该都是exe执行程序的,中毒的可能不小!

网友Q:
看起来是快捷方式那个小箭头图标被影响到了,用360或者腾讯管家修复一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R:
360就是流氓代表啊,谢敬不敏~~~~~用腾讯都不用360

网友D:
用个流氓头子管住各种小流氓还是挺好的

网友S:
是不是自动换背景啊!

网友T:
搞技术的用山漏零一个不注意,某某软件被关小黑屋,某某耍流氓被咔嚓。上次用个编译器他立马跳出来警告,吓得我一哆嗦。

网友U:
这就是360的厉害之处!如果卸载了360那么就重新放快捷方式吧!
我的电脑是不会装360的

网友V:
难了重装系统吧

网友W:
看样子楼主用的是7的旗舰版,用软件管家删除了部分的软件,然后就出现了部分快捷菜单不见了,部分的图标也改了,然后软件管家也是剩下只能删除程序的功能

网友X:
是不是电脑联网中病毒了。

网友Y:
基本不用360,360太坑了,我用火绒

网友Z:
白色砖样块是因为后台没有安装关联的程序。

网友AA:
看样子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AB:
好像中了病毒,快用软件查一下

网友AC:
可能就是中毒或者是卸载了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