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8):
前几天去一个电子厂面试,哪边有个部门是专做设备的,我之前用台达 差不多三年 也做不了不少的设备。去了这家公司里面看了看基本全是三菱的FX3U的。64MT  据了解三菱FX3U应该 也是可以带三轴伺服, 但我看了两个电箱 一个是只有一个伺服的用了1个1PG ,另一个是4个伺服的用了4个1PG。 没有用CPU 本身的定位输出点控制。 1PG有什么牛叉之处吗?

网友A:
FX3U-1PG属于定位控制模块,输出秒冲频率较高,到200KHz,定位功能比主机强一些,比如可以做到2段速定位。
通常是轴多时,加这个扩展。
但这个系统,加4个,共7个轴,可以用FX5U加模块实现,成本要底。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的脉冲点没用上。我奇怪是为什么不用,而是用1PG来代替。也就是说所的FX3U CPU本体的脉冲输出点 ,都没有用 空着。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定要用1PG。自身的定位功能实现不了吗?不能吧。

网友A:
FX3U-1PG,脉冲速度更快,能控制的动作更多,有7种运行模式。
是引文这个原因,主机达不到功能要求?

网友B:
这一个模块一千多,再加一点就能购买一个3U 64点主机了。

网友C:
应当是使用了主机无法达到的定位功能,1PG一个的成本也不低;

网友D:
估计人家定位要求非常高啊,舍得花钱

网友E:
FX5以下的plc本机不支持多段速,1PG可以。配4个1PG成本也不低了。

网友F:
不用CPU本体的脉冲口可能是考滤到IO点数不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用CPU本体的脉冲口可能是考滤到IO点数不足了。
哈哈;一个1PG的价格是一个8EX/8EYR的好多倍了,点数不足加8EX/8EYR这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FX5以下的plc本机不支持多段速,1PG可以。配4个1PG成本也不低了。
FX5U主机支持两段定位或是多段定位的。
【方案】
图尔克 PROFINET的优势有哪些?

网友G:
可能主机是MR型,没法做定位
敏问找算丁亏楼累
敏问找算哭哲累嘿
敏问够算恐哈做累揍忍没催妹

【方案】
X86平台主板MITX-6990,支持智能家居设备的集成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可能主机是MR型,没法做定位
哈哈;三个1PG的价格已经比FX3U-80点的主机还要高了;真的是MR的,重新买台MT也比三个1PG成本要低的多了;所以不可能是这个原因;
【方案】
准系统BIS-6665I-C10,可为环境监测管理系统提供核心支持

网友H:
個人使用心得分享
1.自帶7種定位功能的單軸控制
2.使用方便,可搭配MR型PLC,不占PLC輸入控制點
3.配線簡單
以上參考^^
借問一下 有高手知道 SMC跟三菱的關聯嗎?
圖中的伺服控制是SMC的LECSB1,調機時可使用MR Configurator2選擇MR-J3-A
謝謝~
CC link START!!
【方案】
华北工控ATX-6152,助力实现电力系统的智能监测与高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