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14M的PLC控制板上的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02-28):
IC35六脚芯片,丝印上面为33A,下面为544,请高手指点!!!在淘宝上及丝印反查都找不到这个芯片的真实名称!!!!

楼主:
我都怀疑三菱的这个PLC设计有问题,现在手里有三台这个PLC全都是通讯不上,故障为752稳压管击穿,AMD34通讯芯片烧坏,这三个PLC全都是保内的,送修三菱售后,回复说是通讯干扰高压进入,不给保修(说实话我们送修的三菱都没有过保修服务,只要送去基本全是客户责任不给保修),报价都是换CPU板,还是自己搞搞吧,能省则省!!!

网友A:
看这板子换过好几个零件了

网友B:
NJM2370U33
https://s.taobao.com/search?q=%E4%B8%9D%E5%8D%B033A+SOT89&imgfile=&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3A1&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90228&ie=utf8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换过,只是绝缘漆变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