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8):
为啥右母线碰不到。w1.00那个线圈原图是用置位指令,为啥线圈不行啊

网友A:
楼主建议都向第一个一样,和母线链接一起,在试一试

网友B:
为啥就第一条线联到右边母线了?
后面的都不行?没有提升吗?

网友C:
编译通过了就能碰到吧,你的左母线还是红的呢!
W2.00写的就是启动微分信号,只是检测上升沿接通一个周期,往大了说才几十毫秒,你的夹具能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set w1.00为啥不能直接用线圈w1.00啊。有啥区别吗

网友D:
可以用线圈 只是表达形式不同 功能上相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啥右母线碰不到。w1.00那个线圈原图是用置位指令,为啥线圈不行啊

因为一个条栏只能接驳一组输入输出。

红圈中的为条栏号,红圈外的数字为当前程序步数。

你需要确保一个条栏不能存在多组独立输出。
例如,使用一个条栏一组输出,这是正确的写法。

在一个条栏中多组独立输出,程序是错误的。

最后,请无视上面版主的意见,在同一个条栏中是不允许存在多组独立输出,因此他说连接右边母线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难以想象一个曾经发帖改造欧姆龙的版主竟然会有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能这样接啊,这还怎么停?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先研究研究SET输出和OUT输出的区别。
SET是置位指令,必须用reset指令复位。
OUT就是个输出指令,前面没有使能它就没有输出。
W2.00的上升沿微分只接通一个PLC扫描周期,程序小了大概只有十几微秒。也就是说用out指令,它只输出十几微秒。这么短的时间,继电器能动作?
set指令是置位,置位以后是保持的,直到你用reset指令复位输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啥右母线碰不到。w1.00那个线圈原图是用置位指令,为啥线圈不行啊
段落,你这个图,有5个完整独立的段落,要另起一行。
为啥不问,左侧为什么出个红线?
w1.00问题,自己编的程序,还是看别人的。
自己编的,最好先看指令解释,看别人的,他应该还有一个rset w1.00

自己编的,可以这样解决

别人编的,猜测你发的最后一个rset

类似这样的电路也是常用到,可以想想啥时用。

网友G:
这是个低级错误。
楼主是第一次使用OMRON的PLC吧?
一行只能有一条线路
你这一行足足塞了5条!!!

网友H:
三菱的没这规矩,我第一次用OMRON也和楼主犯了一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