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8):
从一本书上看到一段程序。用电脑试了一下,这两个寄存器没赋值,但是一监控里面有数据,请问下这两个寄存器里面的值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A:
图片不正确,重新上传~

网友B:
有可能是因为PLC以前有被使用过,寄存器又是断电保持的,所以会这样

网友C:
程序没运行时、或者指令不执行时,有不有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点开监视状态,里面就有数据

网友D:
可能是以前断电保持的数据,你把PLC清空应该就没有了

网友E:
截图发上来。没图,怎么分析。

网友F:
是不是之前用过的PLC,如果是那就很有可能是2楼说的那样

网友G:
以前旧有的数据。

网友H:
导入程序之前现在最下面清除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