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松下伺服报警

楼主(2019-02-28):
松下伺服报警err76 。说明书上查不见这个代码。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哪个大师遇见过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个是松下伺服驱动器报警中76,仅供参考,

但是希望楼主提供具体型号,松下伺服的

网友B:
    是不是松下A系列的报警76?A系列报警76,修很多了,不用看说明书的,还有报99,8888,62,63等,说明书都没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松下A系列的报警76?A系列报警76,修很多了,不用看说明书的,还有报99,8888,62,63等,说明书都没有的。

不看说明书怎么知道故障代码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大家了。已经修好了。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