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8):
三菱FX2N系列(DO输出点数<16)可以扩展2个4AD模块吗?能直接插到PLC本体上吗?

网友A:
FX2N右边最多可以扩展8个特殊模块。第一个插本体,第二个连第一个特殊模块。

网友B:
2个没问题;
PLC一台能最大支持8个特殊模块,但主机的供电容量有限,单主机带4个模块应当没问题,再多了你需要PLC后面加32ER/48ER等扩展单元来重新供应特殊模块的工作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C:
点数够用了,根据主机电源计算下电源够不够。我们的一个FX1N带了两个8AD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