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不通讯

楼主(2019-02-28):
请教施耐德plc点软件里的控制器,点选择连接及连接说是通讯错误,但点查看控制器能看到Plc的输入输出的绿灯,该怎么办啊

网友A:
twido的?用的哪个软件?编程电缆正确?

楼主:
谢谢!Twidosoft.编程电缆应该是正确的,能查看看控制器状态。

楼主:
谢谢!用的是Twidosoft软件,编程电缆应该是正确的可以查看控制器状态。

楼主:
软件和编程电缆

网友B:
电脑设备管理器里com口设置,与软件里com口设置要一样。我记得在文件菜单下有连接设置,这个设置也要检查的。另外你的电缆应该是要驱程,可以重装驱程试试。

楼主:
谢谢!已经搞好了,先是重装了个编程软件,然后点控制器的选择连接,在后面com上点一下,再点控制器下第二排的连接图标,等一会儿程序就出来了!

网友C(2019-05-08):
usb驱动要虚拟串口,有时候容易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