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方形孔工具?

楼主(2019-02-28):
有没有什么专用在薄金属板上开方形孔的专用工具???
或者有什么办法能在电气箱柜上方便开方形孔?

网友A:
买一个开孔器

网友B:
液压冲孔机了解一下,如果数量小,尺寸不固定,激光切割(造价太贵,不是专业制造厂一般不配套)

网友C:
用切割器或角磨机吧

网友D:
曲线锯行吗?

网友E:
大一点的方孔有角磨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一点的方孔有角磨机就可以。
小长方形孔~~~~~~

网友F:
开孔还是曲线锯好用

网友G:
淘宝有卖的,开方孔的

网友H:
方孔是不好开。没有小号的模块。

网友I:
要是成批的可以做个模具,只是一个的话角磨机就可以。

网友J:
薄板切方孔用等离子切割最方便!性价比最高

网友K:
角磨机,曲线锯,等离子都可以

网友L:
不是批量的别想了,除非你不缺钱,或者公家出钱也可以。

网友M:
液压开孔器配合方模,别听楼上的切割,冲孔,等离子,曲线锯,都不实际,外行瞎指招,
楼主是电工吧,同行啊,我就用这个,开22的按钮圆孔,风扇方孔,开出的非常规则,比电钻用的开孔器、角磨切割的好太多

网友N:
用过曲线锯。

网友O:
角磨机方便,要注意安全。
别的小工具类的不少。

网友P:
如果就是几个找朋友用数控冲床,网上还看过开方孔的钻,可惜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网友Q:
用过一个在电钻上安装的工具,需要预先打一个10mm的空,电钻拖动时像是一个锉刀一样上下运行,不太好用,控制柜门需要固定住才行。   后来一直使用曲线锯,博世的,用着还行

网友R:
你是临时用一下还是长期需要,长期需要就买套专业工具,临时的话我只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S:
等离子最快,熟练的几秒钟完成任务

网友T:
看是不是批量开孔,不多就用角磨机,多就买一个液压开方孔,要订做模

网友U:
等离子比较快,切割机手酸。

网友V:
角磨机不好切
曲线锯好搞一点!
量大就走加工呗!

网友W:
平常不多的话就用角磨机了

网友X:
激光切割机或是等离子切割都可以实现。

网友Y:
某宝上应该有薄板开孔器,那个不知你能不能用。我有专用液压开孔器,模子定做几个尺寸,开方孔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Z:
我用过那种液压的圆孔开孔器,开孔不错,就是取切下的圆片很难拿出来

网友AA:
有的,但是是固定的尺寸,45*45  48*48等液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液压开孔器配合方模,别听楼上的切割,冲孔,等离子,曲线锯,都不实际,外行瞎指招,
楼主是电工吧,同行啊,我就用这个,开22的按钮圆孔,风扇方孔,开出的非常规则,比电钻用的开孔器、角磨切割的好太多

还是你专业,,,感谢!!!
之前问过,方模太贵了,并且我担心模具内外边角不能对齐,会扣合模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Y:
某宝上应该有薄板开孔器,那个不知你能不能用。我有专用液压开孔器,模子定做几个尺寸,开方孔效果还是可以的。
会不会内外模具没对齐边角扣压损坏?

网友J:
回复 楼主:
用过就知道了这个效率太低!价格也不便宜

网友AB:
还是yinguiyao提供的工具专业

网友M:
回复 网友J:
也就开一个柜子的空,顶多俩散热孔,用不着谈效率

网友AC:
平时做柜子方形的 电压、电流表、触摸屏、仪表之类的开孔  基本都是角磨机解决,熟练就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M:
也就开一个柜子的空,顶多俩散热孔,用不着谈效率
就开一个柜子的孔,工具加模具,成本多少?当然为了 专业 花的钱是值得的!

网友AD:
我都是角磨机开,慢点 好好的开,没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