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2-28):
增量编码器,在plc上实验过,可以测风扇的转速。
不知道,绝对值的编码器,可以吗。
程序编写和增量的有么区别呢。

网友A:
处理方法不一样。绝对的一般是8位的
做数据变换处理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有位置反馈,就是会记录你的风扇上次运行到哪里。
增量编码器断电后,直接重新开始。
个人认为,楼主增量的就可以了
编程有区别,因为增量编码器高速计数既可以,但是绝对值的有些是格雷码和通过通讯读取

网友C:
还是用增量的吧;

网友D:
测量转速的话,建议还是使用增量编码器,经济实惠;用绝对值编码器也可以测量转速,编程上和增量的肯定还是有区别的,增量编码器测速是通过单位时间内脉冲数换算转速,绝对值编码器走通信测速的话,编程上有点麻烦的,用绝对值编码器定位、测行程、角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