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新配置的电柜

楼主(2019-03-01):
给二十米镗孔新配置的电柜,正在进行中

网友A:
都是西门子部件,咋不用西门子PLC呢

网友B:
这线槽有点掉价,安装板用绝缘板的效果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C:
主机和扩展模块的高低还不一样呢?,整体布局还行。

网友D:
变频器安装在最上方,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网友E:
元件排列顺序有点怪怪的,第三排左边有继电器,有断路器,第四排又有断路器和接触器,第五排又出来一排接触器。

网友F:
这是什么PLC?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线槽有点掉价,安装板用绝缘板的效果应该还是可以的。
没错,这种线槽用一段时间你只要一开线槽盖子,那卡盖子的小卡扣就全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PLC?
不是台达就是信捷,也有可能是施耐德早期版本。信捷的可能性大些,台达次之。

网友H:
回复 网友A:
空开还有控制变压,大的接触器,PLC都不是

网友I:
OMRON这种CPM2AH的PLC应当是二手的或库存品,新的早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安装在最上方,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
你认为变频器应该放在哪里呢?中间还是下面?

网友J:
等你配好线的图,布局可以更优化一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给二十米镗孔新配置的电柜,正在进行中
照片不是很清楚呀!布局可以再优化一下,用不到开关电源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D:
要考虑散热因素的。放上面只要上下左右空隙距离满足规定就可以。

网友M:
变频器下面左边是不是快熔呀

网友N:
这种蓝色的线槽不如那种灰色的好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做是放在下面,看上去好多了,但散热孔排出风热气其他的元件右受不了了。这么考虑只能放在最上方

网友O:
变频器放在上面,这样在安装过程,需要注意,电柜容易倾斜

网友B:
引用 网友N:
这种蓝色的线槽不如那种灰色的好吗

蓝色的较脆/硬,稍微弯折容易断,时间长了更容易断。

网友P:
为啥把PLC放到中间了?

网友Q:
柜子看着感觉掉档次。。。。。。

网友R:
个人认为,PLC距离接触器太近,容易受到接触器吸和释放震动影响。

网友S:
看来控制柜里的部件排列还可以再优化下,这样看起来感觉一般般,西门子的应该看起来上档次啊。

网友T:
看5楼所说,想来断路器的位置,是不是考虑的就近控制。

网友U:
个人觉得PLC应该放到最顶层,避开大接触器的震动,你想想,我曾经试过,接触器的震动把变频的壳都震裂了

网友V:
整体布局不尽合理,

网友W:
这是楼主在自己做改造吗。

网友X:
完了,又是好几万元吧?

网友Y:
整体还是挺工整的。很漂亮

网友Z:
都把歪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