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1):
我有一个欧姆龙100P/R的编码器,连接了一个转速表,按照说明书的公式我计算出倍率值设置到转速表里,但是显示的转速和实际转速不符,相差了一两百,所以我更改了倍率值直到转速显示正确。那么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既然这倍率值不稳定,那不是每次更改了转速都需要修改倍率值,这样测量转速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只能起到一个前后对比的作用,比如我第一台实际转速是1000rpm,但是我可以把转速表显示成500rpm,那么后面都参照500rpm来比较就行了。

网友A:
编码器只管输出脉冲数的;如果你编码器分辩率不同,或外围传动变了,那肯定是要更改系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这么想就很奇怪啊,我电机现在1000转,系数调好了,当我把电机升到1500转,如果不调系数,转速显示就不是1500转的话,那意义何在?转速提高了多少全靠一个系数控制?

网友B:
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重述下吧
现在情况是,我在测速时,实际电机转速是1000转,通过计算得到倍率值应该为0.6,转速表才会显示1000转,可当我转速表设置0.6后显示转速只有850转。如果我更改倍率值到0.9后,转速表才显示1000转。

所以我产生了两个疑问,一是这个倍率值为什么和说明书上公式计算的结果不同?二是如果全靠更改倍率值来得到每次需要显示的转速,那么这个转速的显示意义在哪?

网友C:
成比例放大或缩小,必然会出误差,而且比例系数要发生改变,当然还要调系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重述下吧
现在情况是,我在测速时,实际电机转速是1000转,通过计算得到倍率值应该为0.6,转速表才会显示1000转,可当我转速表设置0.6后显示转速只有850转。如果我更改倍率值到0.9后,转速表才显示1000转。

所以我产生了两个疑问,一是这个倍率值为什么和说明书上公式计算的结果不同?二是如果全靠更改倍率值来得到每次需要显示的转速,那么这个转速的显示意义在哪?
越解释越不明白
你依据什么计算的“倍率”?
说明书上的计算公式啥样?
二的问题,说明你没看懂说明书,或说明书不正确,或电机转速不正确。

网友D: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比如实际转速是1000,这时要把倍率调至0.9转速表才显示1000,但是当实际转速到1500时转速表并没有显示1500。
如果这样的话,首先楼主要确认实际转速准确吗,其次最好把说明书里面的公式拍照传上来,大家帮你看看是不是算错了。你在22号也发了一个贴的,假设实际转速准确计算也没错误,只能怀疑编码器或转速表故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版主意思是,正常情况下如果转速变动后,倍率值应该不用再修改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意思是,正常情况下如果转速变动后,倍率值应该不用再修改了吗?

那是肯定的,除非是速比或者编码器脉冲数不同时才需要重新修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明白 那我再调试看看

网友B:
你的编码器与电机轴不同轴吧。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帘子布织机电控系统的应用

网友E:
估计哪个地方出毛病了。正常的是不需要修改哦。
【方案】
超高频RFID 在中压开关设备SWITCHGEAR中的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