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1):
交流贴:::本人使用的堪泰DW-AD-621-M12电感式接近开关,但是在感应的临界距离设备就停止运行,然后接近开关的指示灯一直处于闪烁状态,请问这样一直闪烁会影响开关的寿命吗?(备注:由于设备运行时,开关触发时就立刻停止运行了,所以感应距离是不可调的,也就是指示灯闪烁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网友A:
影响使用吗?
我遇到一个这样的情况是干扰,我的接近开关是24vDC,出现过这种情况。影响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功能一切正常,我用的电源也是DC24V,开关的标称感应距离是4mm,这种情况我对比了欧姆龙同样的接近开关就没有这种情况,我觉得与干扰应该没关系,因为的确是感应到金属了了,只是感应的位置处在感应距离的极限处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为什么不用OMRON呢

网友D:
个人感觉应该没多大关系,就相当于是高速采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研发人员这次将选型更换成了堪泰的,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暂时也的确没有问题出现,传感器在检测距离的80%-100%之间闪烁应该也算是正常的,实际效果只能看后续使用情况了

网友E:
一直闪烁应该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F:
接近开关的测试距离,必须要躲开所规定的临界距离,才能可靠工作。太远了就是不可靠。

网友G:
1.解决干扰问题;
2.更换抗干扰能力强的接近开关。

网友H:
一直闪我认为影响使用的,想办法解决,不行就更换接近开关。

网友I:
检测元件影响肯定是有点
至于寿命还得看内部元件设计。
正常使用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J:
会影响使用的效果和使用寿命它不停的闪烁就是不稳定

网友K:
回复 网友H:
有时候还是要用好的产品的

网友L:
“在感应的临界距离设备就停止运行,然后接近开关的指示灯一直处于闪烁状态”,迎面检测吧。
查一下输出,也应该是断续接通。

网友M:
闪烁不是代表信号一有一无的吗,就算不影响正常使用,但是也会影响到程序的运行吧,由备件换一个试看?

网友N:
处于临界值是不稳定不可靠的,把距离调近一点

网友O:
临界位置出现的情况;如果不是振动引起,觉得有点……不太顺眼。
晶体管的反复通断,道理上应当没有问题,但需看其设计情况和元件的工作状态。
感觉使用合适的器件或采取某种适当措施,得到稳定状态为宜。

网友P:
安装的位置可以调整的,可调整到稳定检测就可以啊

网友Q:
这个闪烁,肯定不可靠,应该查原因

网友R:
感应距离再调调。

网友S: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分析产生的原因,本人认为有以下几种可能:
1、该接近开关的阈值(临界值)太灵敏,继电器的吸合电压有阈值,>80%的电压应可靠的吸合,<70%的电压应可靠释放,10%就是该继电器的阈值。接近开关也有阈值,可能这个接近开关的阈值范围太小。
2、设备运行时有抖动,造成感应距离或大或小。
3、感应距离尽可能的避开接近开关的阈值(临界值),选择一个适当的感应距离的产品,或者调整设备的感应位置。

网友T:
感觉 调整一下灵敏度就行了。这边也常碰到。

楼主:
回复 网友M:
嗯,试了下这种接近开关在标称距离内一定范围就是闪烁的,但是输出信号还是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这种接近灵敏度不可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嗯,换成欧姆龙的可以解决这个闪烁问题,研发人员回复的是虽然闪烁但是输出信号还是稳定的,那就先使用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吧

网友U:
是质量问题还是干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不是震动引起的,具体使用情况是这样的:设备有个铁板会下降,然后这个接近开关是判断铁板下降是否到位的,当铁板到达接近开关的临界感应距离时就已经有信号输出给CPU,然后CPU就下达停止下降信号了,然后设备停止下降,接近开关就一直闪烁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先看使用效果如果很容易就损坏肯定要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M:
既然设备没有继续下降,那就证明虽然灯在闪烁但是信号还是稳定输出的,所以就看影响使用寿命不了

网友O:
如果说输出信号是稳定的,只是灯闪烁,对使用寿命应当不会有影响。

网友L:
就依据设备没有继续下降,说明输出信号稳定?
检测过输出信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OK,在测试看看

网友V:
请问下感应开关是否在别的位置使用也是一样的现象。或是有没有换一个试下。当然选型的时候选择接插的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