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9-03-01):
各位老师请教个问题,315-2dp的plc是不是建过一次dp网络,以后再新建项目就不用再建了,直接可以切换设置、接口后直接下载?

楼主:
换个电脑或从装系统软件呢?是不是也不在需要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请教个问题,315-2dp的plc是不是建过一次dp网络,以后再新建项目就不用再建了,直接可以切换设置、接口后直接下载?

是的,因为组态已经下载到PLC中去了,前提是用户没有更换MMC卡或者格式化MMC卡(使用西门子特定USB读卡器)。

网友B:
我记得初次组态的时候会用到DP线,设置连接方式后就可以用网线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初次组态的时候会用到DP线,设置连接方式后就可以用网线就行了

如果是带有以太网的PN机型或者是有以太网扩增模块,那么不需要使用DP线,直接使用网线就可以下载,下载前需要在菜单PLC下点击编辑以太网节点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