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转不转修修

楼主(2019-03-01):
今天要打安装孔,取手电钻来插上电无法启动,先拆解看看!

网友A:
碳刷要是没问题就量量按钮,我遇到过按钮坏的,换过按钮

网友B:
初看碳刷还可以啊。

网友C:
碳刷和按钮,我都处理过。

网友D:
用万能表量量插头到开关之间有问题没?

网友E:
另外看看定子,有没有被扫膛

网友F:
个人认为从这几个地方下手:基本能够找出故障点。
1.测量电源线;
2.测量开关;
3.测量绕组;
4检查碳刷。

网友G:
蓝线好像有压过的痕迹  会不会断了

网友H:
电钻不转,先看下碳刷好不好,再测下电源线好不好,接着就量下开关。楼主转起来没有。

网友I:
看看电源线断没断,开关坏没坏,看碳刷还有,如果再出问题可能是转子的问题了

楼主:
换了碳刷也不行

网友J:
碳刷看着还可以!
要是按钮没问题就测一下线圈看看!

网友K:
这反正就是坏了就换

网友L:
这种东西就不要发了发电有水平贴子

网友M:
量一下两个碳刷之间有没有电压

网友N:
看起来像是一台小电机一样,量量供电端的绝缘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H:
重新拔插了开关内的连接器,可以启动,开关的端子松了!谢谢师傅们

网友O:
这个电工维修不难吧

网友P:
买个新的吧,也没有多少钱。

网友Q:
像这种情况,该开关损坏的几率会高一点。

网友R: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从这几个地方下手:基本能够找出故障点。
1.测量电源线;
2.测量开关;
3.测量绕组;
4检查碳刷。
师傅这几点概括的比较全了!我一般先看碳刷,再检查电源线,电源线故障率很高,如果没有排除故障,就检查开关和绕组……

网友S:
这个几年前试过好多都是因为碳刷的问题被更换就好了。

网友T:
同意九楼的看法

网友U:
开关有量过吗?

网友V:
手电钻简单,通则转,不通则不转

网友W: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