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卸荷电路

楼主(2019-03-01):
油泵按下启动瞬间,现场电磁阀得电,同时电机启动,延时5秒电磁阀断开,使用时间继电器,求大家给一个电路图

网友A:
时间继电器控制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就行了就行了
楼主Cad还是eplan那个版本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注册时间,我想您画这个图应该不是问题了吧

网友C:
电磁阀如果用的是380v电压可以串联一个交流接触器常闭延时触点(气囊延时辅助触点)后再并联在油泵电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D:
一个空气延时触头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电气工程师搞这个电路so easy了吧

网友F:
时间到了,你的泵停不停?

网友G:
电磁阀是得电卸荷还是失荷,按楼主的意思是得电卸荷,那停车时也要得电才对

网友H:
这个应该很好解决吧,普通的时间继电器,要是用plc的话,可以做个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磁阀是得电卸荷还是失荷,按楼主的意思是得电卸荷,那停车时也要得电才对
是这个意思。我已经有自己的电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取其精华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油泵按下启动瞬间,现场电磁阀得电,同时电机启动,延时5秒电磁阀断开,使用时间继电器,求大家给一个电路图
楼主的意思是油泵刚启动时候打开电磁阀,让油流走,减少启动负载,转速正常后关闭电磁阀,让油泵正常供应负载……

网友J: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K:
这个行吗?最简单,可靠。我连个纸都没找到。

楼主:
楼上的和我现在投入使用的查不到,大同小异

网友L:
逻辑控制     这样更好方便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