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选型关于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9-03-02):
怎么知道是24V直流输出还是220V交流输出呢,我找了几个都是都写的是24V.所以就想问一下220V输出的模块是哪种标识的。。。。

网友A:
选MR继电器型的

网友B:
一般都用24V的模块另加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所以的输出都配一个直流继电器不切合实际啊,几十个输出口,而且很多我是用接触器的不可能全部去用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举个例子嘛,这个我是没找到,我看手册继电器是输出可以直流可以交流我就想问是不是同一个继电器扩展模块可以选择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扩展模块不知道,我用的台达的极少,你去看手册是否支持,不支持就用继电器转换

网友C:
我们常用的32ES200R是继电器,200T就是晶体管

网友D: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直流交流都可以控制,因为继电器输出就是一个触点而已,晶体管输出的就只能是直流了,无论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都要注意不能超出电压与电流范围,如果超出范围就要再加一级接口。
假设你的接触器线圈电流有3A,而plc的继电器只能是2A,那么就再加一个普通继电器(触头电流大于3A)去控制接触器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比如这个继电器输出型的,是不是可以自己选择交流还是直流,那么这个左下角的DC OUT直流输出是用来干嘛的呢。可以选择的话接线又是怎么样呢,我找手册好像没看到这些,很困惑

网友E:
R的输出是继电器,交直流负载都可以带;
T的是晶体管;直接带只能是直流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