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2):
早上经理通知我说co2玻璃管切割机上的电脑开机没反应,不能正常开机了,叫我去检查一下……我到现场一看,电源指示灯常亮,打开机箱盖,CPU风扇在工作,显示器黑屏,按重启按钮没反应,拔掉电源插头重新上电直接CPU风扇工作了,显示器一点信号都没有,根据以前的经验,估计主板挂掉了。把主机拿到办公室,清理了灰尘,内存条重新插拔擦拭金手指,开机故障依旧,断开硬盘电源,拿掉内存条,换上备用电源,故障依旧,确定主板故障或者CPU坏了,但CPU坏的可能性很少。插上独立显卡试了一下,显示器同样的黑屏。这个主板是华硕h61m-c的,刚好以前因为没有pci接口退下来的华硕h61m-e的主板还有,把主板换上后开机,显示器正常显示,但进不了系统,一大堆英语提示(我不是很精通英语,根据平时经验)去bios里看一下,发现换上去的主板sata里设置的是ahci,把他改变成ide后正常进入系统(原来的系统应该是在ide模式下安装的,所以模式不改过来就不能正常启动了),还好两块主板芯片组一样,系统启动后,驱动完全正常,拿到设备上,把激光控制卡驱动安装好后正常工作,花了一个多小时……根据以前碰到的,入门主板华硕质量一般,还是技嘉超耐久系列故障率低一点,寿命长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早上经理通知我说co2玻璃管切割机上的电脑开机没反应,不能正常开机了,叫我去检查一下……我到现场一看,电源指示灯常亮,打开机箱盖,CPU风扇在工作,显示器黑屏,按重启按钮没反应,拔掉电源插头重新上电直接CPU风扇工作了,显示器一点信号都没有,根据以前的经验,估计主板挂掉了。把主机拿到办公室,清理了灰尘,内存条重新插拔擦拭金手指,开机故障依旧,断开硬盘电源,拿掉内存条,换上备用电源,故障依旧,确定主板故障或者CPU坏了,但CPU坏的可能性很少。这个主板是华硕h61m-c的,刚好以前因为没有pci接口退下来的华硕h61m-e的主板还有,把主板换上后开机,显示器正常显示,但进不了系统,一大堆英语提示(我不是很精通英语,根据平时经验)去bios里看一下,发现换上去的主板sata里设置的是ahci,把他改变成ide后正常进入系统(原来的系统应该是在ide模式下安装的,所以模式不改过来就不能正常启动了),还好两块主板芯片组一样,系统启动后,驱动完全正常,拿到设备上,把激光控制卡驱动安装好后正常工作,花了一个多小时……根据以前碰到的,入门主板华硕质量一般,还是技嘉超耐久系列故障率低一点,寿命长一点……
分享了一下维修过程,竟然没有师傅们交流呀!

网友A:
是不是主板集成显卡坏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原因,我外加独立显卡也试过,同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B:
电脑开机不显示,我只有一招:内存条金手指插下,不过好像百试百灵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如果蓝屏插拔一下内存条金手指可能有用,主板坏了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C:
遇到过,电池没电黑屏没反应。

网友D:
家用级别的电脑主板,你还想能服役多少N年?不过我用了技嘉的B75M-D3V办公主板,当服务器连续运行5、6年确实没啥问题,挺抗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级别的电脑主板,你还想能服役多少N年?不过我用了技嘉的B75M-D3V办公主板,当服务器连续运行5、6年确实没啥问题,挺抗造的呢。
入门级的主板我感觉技嘉超耐久系列质量还是不错的,我现在基本上都是选择这一系列主板,机器上用,感觉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电池没电黑屏没反应。
电池没电不会黑屏吧!应该是bios里设置恢复出厂了,蓝屏进不了系统是有可能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真是主板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