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元件作用

楼主(2019-03-02):
这个东西是汇川MD320变频器上的也不知叫什么,干什么用的,哪位大哥帮帮忙认一下吧

网友A:
看这个个体,快熔?

网友B:
啥也没有,猜什么呀?来个符号看看?

网友C:
不是启动电阻吗

网友D:
它是接在那个位置的,光看外表还真不好猜。

网友E:
感觉像电抗

楼主:
再上張图就是两根白色线接的东西叫什么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看不到下面的线路也不知道连的是哪里呀

网友F:
是电抗器吧。

网友G:
滤波电感,

网友H:
把接在电路板上的线拆了,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一下吧。

楼主:
拆掉后用电阻档量了一下通路,没电阻

楼主:
有什么作用呢稳压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滤波,改善谐波电流

网友I:
应该是直流电抗器密封了而已,我也是头一次看到这种。汇川的机内都有直流电抗器,是器在整流桥之中的。

网友J:
可能是变频器里面的肿瘤!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大连自动化… 砖治变频器肿瘤 变频器各种疑难杂症 服务态度…好 收费合…理

攻城狮   1 8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