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9-03-02):
我在台式机安装的三菱编程软件可以用,为什么在小笔记本上安装的就不能用,看图,传输设置里全是灰色的,正常的串口是黄色图标可以改COM,小笔记本上安装的程序不正常里面全是灰色的不能改。新建文件也不行,提示初始化失败。

在小本上换了3种版本的软件都不行,都出上面的毛病,这是什么原因,是小笔记本有问题吗

第一张图是小本的画面,小本以前安过三菱程序后来不用删了,现在再次安装难道不行?

网友A:
安装GX WORK2看看

网友B:
软件版本注意到了没,有的不行。

楼主: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v8.86   就是这个。末尾号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网站下的都不行,什么原因

网友C:
三菱的编程软件从其官网上下载还是比较容易安装成功的。

网友D:
版本与操作系统匹配吗

网友E:
在电脑设备管理里面查看一下com口有没有报错

网友F:
灰色应该是网络连接不到才是的

楼主:
安好软件后,不用连接PLC,打开传输设置,里面就应该是黄色图标,而不是灰色的图标

网友G:
新建梯形图可以吗?
要是可以的话看看硬件管理器里面有没有感叹号或者问号,缺失驱动?
要是梯形图新建都不可以那就是软件安装问题了!
官网去下载吧!话说你的系统是win10?

楼主:
找到毛病了,电脑的问题,第二次安装先要把电脑注册表里的三菱文件夹删除,在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