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菱PLC程序,脉冲输出不稳定400HZ-700HZ(不是硬件)

楼主(2019-03-02):
单测试PLSY 或PLSR都波形很好,很稳。应该是程序写不好。所走逻辑顺序没问题,跟我要的一样。就脉冲输出不稳定。

楼主:
连注析太占地方,这是刚才第1张部分。

楼主:
重发了,编辑掉。

网友A:
不稳定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给的是PLSY K1000 K0 Y0(1),应出1KHZ信号。但信号在400-800HZ变动,并且波形上宽下窄。我怀疑程序有冲突。就这几行,一个下午查不出。菜鸟,只好来麻烦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稳定是什么意思?
注意:?PLSY指令断开,再次驱动PLSY指令时,必须在M8147或M8148断
开一个扫描周期以上,否则发生运算错误!
难道跟这个有关?但一开启波形频率就不对。
我是用定时器控制发脉冲时间达到控制发脉冲数的。
还时k0那里出问题?这里应给有限数才能正确用?
本意时绕过标志m8147,m8148之类要记,查的东东。

网友B:
在测试时是不是同时试了Y0与Y1,也就是说是不是Y0与Y1都有脉冲发出

楼主:
有,我在屏4个点动键输出波形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我在屏4个点动键输出波形很好。
点动可以,是不是自动时同时接通了两条以上的指令,我看你139步的程序就用了三次PLSY K1000 K0 Y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我在屏4个点动键输出波形很好。
点动可以,是不是自动时同时接通了两条以上的指令,我看你139步的程序就用了三次PLSY K1000 K0 Y0
我早上一边回复
蛇会大学
一边在想也蒙眬地怀疑是这个原因。
用FX2N同时控制2个步进电机大家怎么做的?
我现在想到可能不正规做法:由Y0常发脉冲,到指定时候由Y0送给Yn要求的时长。这样每个Y口都输出脉冲,当然同时间输出就不能不同速度。

网友C:
我一般是写成功能块程序,然后调用,如下肯定不会出现重复使用冲突的问题

y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写成功能块程序,然后调用,如下肯定不会出现重复使用冲突的问题

yi
谢谢指导,我细细看看。

网友D:
回复 楼主:
貌似2n只能控制一个步进电机。给你百度了下:
FX系列要晶体管型的才可以发脉冲,也就是型号末尾是MT的。
FX2N的MT型号可以发两路脉冲,Y0口和Y1口,频率大概是20KHZ.
两个步进马达,如果是正反脉冲控制的话,则FX的只能控制一个步进马达的正反转,若不需要正反转,而只是单方向的,则可以控制两个步进马达的运转。
若控制方式为脉冲加方向,则可以控制两个步进马达的正反转,两个步进马达的脉冲口靠Y0和Y1控制,方向信号依靠普通输出口即可,如Y2,Y3等。

楼主:
我控制方式是脉冲加方向。可以控制两个步进马达的正反转。
我问题解决了,按上个回复的方案。之前都是双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9-04-23):
引用 楼主:
我控制方式是脉冲加方向。可以控制两个步进马达的正反转。
我问题解决了,按上个回复的方案。之前都是双线圈的问题。
FX2N真的plsrY0,Y1各只能出现1次,那怕你每次用的是互锁也不行。我之前还不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