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2):
谁能解释一下,这个监控表格?尤其是最右边打问号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能解释一下,这个监控表格?尤其是最右边打问号的。谢谢。

如果你有阅读过纸质版本的STL编程手册的话,在指令和语句的结构及组成(2-12)中描述了这些位的作用,可惜电子版本没有该章节,状态字每一位的解释如下:

你的编程手册上的相关指令注意点上会介绍指令如何去影响这些状态位。

这些状态位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去考虑的,除了RLO,其他几乎可以忽略的,如果你要建立一个万无一失的程序,你需要考虑指令对于状态位的影响,但是实际项目中,几乎没有人这样做,无论国内或者国外的做法,因此,你不必在意STL程序,以后会用的越来越少,如果你一定要在意它,请认真阅读STL手册,如果有时间,请拜读一下Hans Berger博士关于西门子产品的一系列手册,建议阅读英语版本。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