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2):
位存储器分配表中,同样打“x”,求解蓝白背景及小订子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先讲讲MB30和MB32处圈出的“X”的区别:M30.0是单独的一个位,与程序中调用的地址没有冲突之处,而M32.0有蓝色背景色,是因为程序中有地方调用了MW31(包含MB31和MB32)这个地址,也就会出现右侧的蓝色“小丁字”,两个地址有重合的部分。
所以,在编程序之前一定要考虑好地址分配的问题,如从MB100-MB199这一段地址的每一位拿出来作标志位用,从MW200-MW298这一段地址用来存储16位数(占用1个字),MD300-MD396这一段用来存储32位数(占用2个字)。这样在程序中才不至于因地址使用冲突出错,导致故障原因难找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