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2):
为啥警告重复输出,有啥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警告重复输出,有啥影响吗?

因为欧姆龙软件比较弱,它不会检查指令是否成对使用而导致的内存编号相同,而是只要存在2个编号的输出,即认为时重复输出。

当使用置位复位而导致的重复输出不会有什么影响,除此之外是否会影响取决于程序员的意图。

你可以参看论坛曾经讨论双线圈技巧的帖子,对于初学者或者菜鸟来说,应避免双线圈,如果你有使用置位复位而导致重复输出,建议你使用KEEP指令来避免。

网友B:
双线圈输出这是,也就是你其他地方也有这个线圈输出。
影响的话,就是最终这个线圈的输出状态比较复杂,由最后一条输出指令决定

网友C:
确定好没程序逻辑没有问题就好,警告是不影响的

楼主:
老哥,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嘛。把d100的值设好,咋就可以加法计时了呢。。。

网友D:
置位复位双线圈没有问题,警告不影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欧姆龙的计时器比较特殊,它是倒数计时的。
也就是说,设定计时器T0为1000ms(D100写入十进制10)。在100ms时,T0的值为9;200ms时为8;300ms时为7;1000ms时为0.
这样根据第二行,D100-D101等价于D100-T0。计时器T0数字每100ms减少1,D102=D100-D101(T0)就每100ms增加1,直到达到D100的设定值。

楼主:
这是为啥啊
bcd模式是啥

网友E:
欧姆龙指令手册207页,自己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符号整数负数的那个范围咋算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其实记住就行了,没必要深究。
一般情况下,PLC是以二进制存储数据的,16位二进制是一个字,就是1111 1111 1111 1111 ,这是最大值,转成十进制就是65535。
有符号的时候最高位是符号位,实际数据容量是15位,111 1111 1111 1111,转成十进制是32767,再加上正负号

楼主:
负号不是-32768吗,咋出来的就是1是负号,1000000000000000咋出来-32768

网友E:
为什么int是从-32768到32767而不是从-32767到32767呢?
2014年08月27日 14:55:33 慢慢的踏实走 阅读数:908
计算机用二进制表示负数是用的“补码法”,做法是正数按原码,负数用其相反数的反码加一。
这种结果用-32768代替了“-0”,可以使符号位能与有效值部分一起参加运算,从而简化运算规则;同时使减法运算转换为加法运算,进一步简化计算机中运算器的线路设计。

举例:
3的码值是 00000011,-3则为:11111100+1= 11111101

32767的码值是01111111,11111111(15个1),-32767是
10000000,00000000+1=10000000,00000001

-32768是01111111,11111111+1=10000000,00000000

百度抄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计时器bcd模式可以拿来做数据运算啥意思,大佬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为啥,大佬

楼主(2019-04-01):
回复 网友E:
还是红的,大佬。

网友E:
回复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5078
把原先那根线擦掉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为啥,大佬

网友E:
回复 楼主:
???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啥红的 置位指令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格式是个变址寻址?我也没用过。D1里面有W寄存器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我只打置位是正常的,加个变址就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有点搞不懂急停按钮外面接常闭,plc里面用常开是什么意思了。如果外面接常闭,plc里面也用常闭,那按下的时候,plc里面急停那条路应该是断开的吧。还有光电传感器用常闭型,在plc里面用常开和常闭会咋样了,呃,话有点多,大佬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变址寻址应该只能寻址字地址,位地址可能不能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们说的常闭常开在PLC里其实是取反不取反的意思。
中间没有斜线的,就是不取反直接用。0就是0,1就是1。
中间有斜线的,就是把输入信号的相反信号拿来用。0是1,1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这里用的停止外面按钮应该接的是常闭,在没按的时候一直有信号,取反为开路,按下去信号没了就是闭合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接常闭按钮,没按下去的时候,I0.05接收到的信号是1,取反,这个位置是不通电的。后面的w0.05不动作。
按下去以后,I0.05接收到的信号是0,取反,这个位置此时是通的。后面的W0.05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佬,我现在有点搞不懂队列了,就是相机拍照给出OK或者NG的结果,这个结果来接通后面工位的一些动作。这是咋区分到工位时哪个是OK哪个是NG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其实你就理解成:有斜线的,接入的常开变常闭,接入的常闭变常开。没斜线的就没这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理解了,队列咋搞。。。

网友E:
第8.2 SFTL不良品检测 这个例子可能有点用

楼主(2019-05-06):
回复 网友E:
老哥,我们plc输出接灯为啥一端要接24v-。如果接两线制的电磁阀咋搞。。。。。。。。。。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路不都得形成回路才能用么?一端24+,一端24-,这不是电工常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比如说接个指示灯,指示灯一端与输出连,一端连24v-,那它的24v+是在哪提供的

网友E:
PLC的公共极接24V+,通过PLC内部电路,从输出端输出24V+

楼主:
回复 网友E:
欧姆龙plc输出com端接24v-,24v+是内部提供的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COM端接的24V-,那继电器的一端接PLC输出,另一端接24V+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呃,那接指示灯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指示灯、继电器、接触器、加热丝、电阻等等不都是用电器么?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看别人指示灯一端接输出,一端接24v-

网友E:
你说的这种情况,COM接24V+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