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顺序控制的问题。搞一天没效果

楼主(2019-03-02):
永宏顺序控制 如图 为什么近y0有输出,T0计时也到了 ,T0的常开触头不动作 也不能执行下一步 程序是仿永宏案例写的

网友A:
没用过永宏的 看上面的程序 是T100 50 吧 地址位不对

网友B:
没看出来to的延时时间到了,在监控上哪里有体现

网友C:
换个方式写就行了。

楼主:
解决了 t0写在s20g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D:
没使用过这品牌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