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2):
有没有一款可以计算电缆载流量的软件,我觉得应该有。哈哈笑

网友A:
记住口诀就方便了
软件还得打开使用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管加半,铜线升级算。

网友B:
常规自己用,可以记口诀或经验值,如果是选型做设计,最好还是以电缆制造商的产品样本技术参数为准。现在的材料,出入很大呀。

楼主:
是啊,什么都得大一级才保险

网友C:
版主说得对

网友D:
楼主偷懒,论坛的搜索功能就没试着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