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2):
TK6070iH的触摸屏,二手的,设置了连接PC密码,咋整?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下个新程序不能去掉密码吗?

网友B:
你可以不连PC,换个别的方法下载程序,比如U盘下载什么的,实在不行就进后台系统看看有没有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拨码开关1置ON然后复位可以吗?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密码就清掉了。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也会删掉里面的程序

网友F:
你给威纶的售后技术打电话,他们的服务还是很到位的。

网友G:
威纶触摸屏的反面,有跳线,左边第一个短接就是恢复出厂设置的。有的屏是置ON,就是恢复。